联想G50-80 EC声卡坏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2-19):
  一朋友拿个联想笔记本,说不能开机了,接手顺便打开稳压电源,0.22A 这肯定不对了,有短路.机器拆开看板号:NM-A361赶紧找图纸,可是到同学群和论坛找了个遍,都没有只有NM-A271的图纸,那只有参考了.当我插上电源,用摸腿大法.一路摸摸…哎呀…好烫…赶紧断开电源.用放大镜一看是PU904  (SY8206BQNC_QFN10_3X3)..这东西还是第一次修..都不知道脚位图…平时不用功,临时抱佛脚…赶紧找老师同学问问…在同学和老师的帮助下,上图:

  既然发烫,难道是他坏了,当我用阻值大法时,发现5脚对地了,接着先断开。

  这个电容,还是对地,按图纸找的了。

  这共工点,断开PJ304 .,再次测量5脚…呵呵电压出来了 3.3V ..芯片也不发烫了.说明是后端短路了…可是跑了一下+3VL  电源, 跑到了EC脚,狂汗..好久没接到活了,EC 更是没咋换了?加上一看
IT8586E-AX_LQFP128_14X14,还带程序啊,心凉了半截,只能硬上,去掉EC ,还是短路,这下心里更是没谱了,本来就担心焊接不好,结果还不是她的问题,看来冤枉他了,秀秀我的焊工。

  继续跑线。

  难道是声卡坏了?哎,去掉看看,会不会有惊喜,还真的是声卡坏了,于是再次通电,待机电流正常了,3V 5V 也OK了.按下开关亮屏了,是幸运吧!这就算找到问题了,可找了半天的料板,没找到这声卡芯片,看来是能找马云了…等了2天,芯片到了.换上去搞定.上图: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原创提供

网友:
断开PJ304之后就直接把后级烧一下,还方便些

网友:
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像素看不清差评

网友:
声卡芯片没有发烫吗

网友:
学习了,声卡坏导致不能开机少见

网友:
比较关注你的帖子 维修细节比较详细。

网友:
不烧后级吗

网友:
为啥不烧一下或者EC挑个脚就直接摘掉

网友A:
哈,声卡坏导致花屏见过木有,我搞过

网友:
这种问题要点时间查

网友:
应该是声卡内部短路了

网友:
线性3v。短路一般是先处理ec. 不过去的地方也不少。还好不是ec坏了。

网友:
用心就有收获!

网友:
是要一路查,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声卡坏导致花屏见过木有,我搞过

额

网友:
不能用3V烧鸡吗?把电流调低一点应该不会烧不了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