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玩游戏会出现驱动错误,目前玩的就是坦克世界会出现

楼主(2020-02-19):
Y400玩游戏会出现驱动错误,目前玩的就是坦克世界会出现驱动错误,闪退的问题,和平精英没问题,CPU升级了会不会是电源功率不够的原因

网友A:
和平精英没问题,CPU升级了?重点你先排查下这个游戏包什么的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平精英没问题,CPU升级了?重点你先排查下这个游戏包什么的没有什么问题吧

CPU升级了,坦克世界不管开最低还是中等 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和平精英我一直用的中等画质玩,一点事没 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平精英没问题,CPU升级了?重点你先排查下这个游戏包什么的没有什么问题吧

游戏包我偶下载了好几个了,之前装的系统坦克世界都不能开全屏,后来装的同样的系统可以开全屏了,我TM真怀疑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

我感觉是电源的问题,CPU升级了,最高跑到35W就不跑了。把坦克世界重新装了以后用中档画质风扇会卡死,调低以后就不会了,感觉还是电源功率不够导致的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