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HP4411S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0-02-19):
前段时间笔记本电脑不显示,之前在论坛上看好多人说这款机子有通病就是显卡虚焊
后来测量了PCIE总线上的耦合电容发现C1137C1138两个电容连接北桥端的二极值一个是600多,而一个是无穷,所以判断北桥虚焊了。也不知我判断的对比,显卡芯片只有一个点可能是脱焊了,会不会引起不显示呢?希望高手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
那要看你是在电容的哪一端测的。

网友:
重要信号坏一个都不行

网友:
我说错了,上面U15是显卡,应该是显卡一端有一点对地二极值为无穷大,所以显卡有一点脱焊

网友:
先判断具体是那一边有阻值异常 就重点修那一路

网友A:
先上BGA加焊,想不如做了再说,不显示最好修内行都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上BGA加焊,想不如做了再说,不显示最好修内行都懂

不上BGA用热风枪吹行不?现在非常时期不方便去单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BGA用热风枪吹行不?现在非常时期不方便去单位了

那可不保险哦,温度根本没法控制,爆锡就完蛋了

网友:
可以用热风筒吹一下北桥看看是否能亮机,如果能亮加焊北桥就可

网友:
这个机器散热差,虚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