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苹果不升级删除开机密码

楼主(2020-02-19):
有一台老系统iOS 10.3.1的iPhone 6s。可是忘记了锁屏密码,怎么可以在不升级系统的情况下进行刷机?

网友:
换块iOS 10.3.1系统的主板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10.3.1的6s套件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  找个修电脑的就弄开了  我找修电脑的弄好

网友A:
  岂有此理!一群误人子弟。楼主莫慌,听老夫细细道来…“尔非将其系统保之,只用于打紧急电话即可!切记切记~! 唔~哇哈哈哈哈哈~嗝。   ”
     苹果服务器偶尔抽筋,也会不定期开放个把小时低版本系统刷机的。具体什么时候开放,什么版本系统,什么机型,就看鬼佬们的心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岂有此理!一群误人子弟。楼主莫慌,听老夫细细道来…“尔非将其系统保之,只用于打紧急电话即可!切记切记~! 唔~哇哈哈哈哈哈~嗝。   ”
     苹果服务器偶尔抽筋,也会不定期开放个把小时低版本系统刷机的。具体什么时候开放,什么版本系统,什么机型,就看鬼佬们的心情了。

鬼触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