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3MA REV2.0不触发

楼主(2020-02-20):
待机0.008,EC RSMRST 3.3V,PWR SW有跳变。图中BAT1 IN OC对地短路,把R3038拆掉后OC 有2.5V仍旧不触发。BAT1 IN OC查到应该是3.3V,毫无头绪。这个3038阻值是多少?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有点位图 点位图上有标识的啊

网友:
这种比较新的机器,先刷个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