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960M显卡的温度控制不可过高

楼主(2020-02-20):
今天拔了两N卡,一个N16P-GT-A2,一个N16P-GX-A2.。温度都是一样的,上部温度245,下部温度255.结果都在拔下来后观看晶体都裂了。所以我总结了下,这款显卡做的时候温度不可过高,要比我的这个温度还要低才行。这个温度在我这个BGA机器上刚刚好,保证做桥或显卡不会虚焊,但得暂停10S左右,才会 做的完美。但做这款显卡都失败了,晶体直接给我炸裂了。还有就是做的时候估计你得看下晶体大小了,这款显卡晶体稍微又打点,估计容易裂。

网友:
应该不是温度过高的问题,楼主有没有烘烤芯片?烘烤时间够不够,如果没有烘烤,芯片基板的水份会把晶片搞炸裂。

网友:
换了好多,A卡不说,N卡这款换了好多,无铅全新订回来直接做BGA OK,和换A卡一样的设置

网友:
温度过高所至;你的BGA返修台可能存在温度不精准的问题。

网友:
#在这学习学习学习学习里快速回复#

网友:
估计是你的BGA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