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IVO X9s 不开机 修手机的大神们来看看

楼主(2020-02-20):
                (出去玩手机掉水里了,没法用又买了个新手机几千大洋没了。今天发个贴 看有没有大神说说这是什么问题 能修好就修好另外有红包给。修不好就算了,)
   手机进水后吹干了水 放了几天后     按 开关建  左上角 的绿灯 会 亮两次偶尔会亮一次红色的 就灭了   按音量建  左上角的灯 也会 亮 两下

                  大神们   看看 这是   主板 问题 还是    屏幕问题

                       这个灯是 绿色的偶尔会亮一次红色的   拍照出来的 变成 白色的

                   前几天 开 开关键  左右 两个按键  能亮灯的 放了几天后   不亮了

    这是 手机型号

网友A:
拆机,先处理主板腐蚀的问题……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赶紧找专业人士修,不然时间长了里面的原件腐蚀坏了很难弄

网友B:
这是让人猜吗   我猜屏幕坏了 先买一个块原装屏换上就好。不好就是屏幕问题   一直换下去

网友:
你们都是大神。我是菜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让人猜吗   我猜屏幕坏了 先买一个块原装屏换上就好。不好就是屏幕问题   一直换下去

不换 总成的  情况下 有什么方法 判断 主板是好 还是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先处理主板腐蚀的问题……

  一会  拆机  瞧瞧    看有没有 腐蚀

网友:
找维修店师傅修修看看谈好价钱OK

网友:
先换屏测试一下,感觉应该是屏

网友:
最近很多维修店没开,很多客户自己注册账号来问。

网友:
二话不说,动手就拆

网友:
你先发红包,不发就算了

网友:
还是建议请专业维修人员维修,小问题不要搞到最后让手机报废了,就不值当了。

网友C:
楼主找到问题原因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找到问题原因没有?

  主板有问题    屏幕也坏了    买了芯片   还没有到   !` 到了 在 研究研究     搞手机是 新手啊 !~~~~

网友:
都是呆家闲的

网友:
要拆开看下主板腐蚀的严重?

网友:
cpu和电源模块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