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刷机报错14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20-02-20):
  【故障机型】:  iPhone 6s

  【故障现象】: 刷机报错14

  接一台手机,不开机,连电脑刷机报错14。

【维修过程】:
  拿到机子,接充电器无反应,连接电脑刷机报错14。

  能识别到硬盘,刷机进度条走到一半了报错14,首先排除看是不是硬盘损坏导致的,拆硬盘。

  更换硬盘刷机进度条还没走到一半就直接报错14,看来不是硬盘问题导致的。换回原硬盘焊回主板,进度条走的不一样都是报错14   很可能就是暂存不良导致的。接下来拆掉暂存,更换一个好的暂存。

  再次装机,刷机正常通过。

  装机测试,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暂存问题导致的刷机报错14。

网友:
刷机报14查硬盘和暂存,做个笔记先。

网友:
这个真学到了,厉害

网友:
暂存不良引起的刷机报错-14我也遇到过...

网友A:
暂存,是不是就是缓存?

网友:
修手机比修电脑厉害啊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主板故障,可以解决的,还是找专业的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存,是不是就是缓存?

暂存就是闪存,cpu上盖。类似于电脑的内存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