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一进入睡眠死机

楼主(2020-02-20):
有谁遇到过睡眠死机故障?开机后使用正常,进入睡眠状态,能正常唤醒,但是立刻就死机了,必须重启才行。

网友:
有可能系统的原因,也可能硬件的原因。先装装系统看。这个问题还是很常见,所以我一直有个习惯:电源模式选一直打开,呵呵。

网友:
系统试过,内存换过,还是一样,实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重做安装版系统

网友:
win10的话正常,很多dell 外星人本本也是一样,合盖正常睡眠,开盖亮屏死机或者黑屏不亮。大概率和显卡驱动有关,建议合盖设置成休眠一般可以解决。win10出来好几年了,很多明显的驱动问题还是没解决,而且版本乱七八糟的,什么表现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