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45开机黑屏LA-B291P集显

楼主(2020-02-20):
联想B40-45开机黑屏,板叫是LA-B291P集显,

故障是外接显示,内屏无显,没有背光,也没有图像,

经检测背光20V正常,屏供电+LCDVDD_CONN为0.3V,不正常,
测U5的5脚供电+3VS为3.3V正常,测U5的4脚EN为3.3V正常,
拔掉屏线测量U5的1脚对地是30,属于击穿,再拿下U5,对地不变,
所以确定是电容C128出问题,去掉电容,阻值正常,再上电开机,亮机!

网友:
加上一定的权限,让技术有价

网友:
快速解决! 这样修起来也舒服的。

网友:
没有基本功,怎么修!

网友:
下次先查电容  先简后繁

网友:
这是个比较经典的案例

网友:
嗯   不会暗屏吗

网友:
电容短路导致屏不显示

网友:
楼主思路可以的,很清晰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向楼主学习

网友:
没有图像,,光栅也没有,,,这很容易想到显卡那块的问题,..

网友:
肯研究都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