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pwm供电用多少m的示波器?

楼主(2020-02-20):
想买台示波器,就只是测下pwm供电,预算严重不足,够用就行哦。请各位大神推荐下。

网友:
PWM 频率不高,一般几百KHz,有个10M示波器足够玩

网友A:
只要是示波器就能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示波器就能测....

20m够吗?

网友A:
完全足够

而且现在买个200M的示波器(不是20M,太老了),也不贵。就算买个二手也就是几百,全新的低端牌子也就是一千多

如果是仅仅用于维修用途,示波器的功能和性能完全能满足。例如抓个电压触发条件,看PWM前,PWM后的波形,测量纹波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足够

而且现在买个200M的示波器(不是20M,太老了),也不贵。就算买个二手也就是几百,全新的低端牌子也就是一千多

如果是仅仅用于维修用途,示波器的功能和性能完全能满足。例如抓个电压触发条件,看PWM前,PWM后的波形,测量纹波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谢谢,省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