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到这样子的BIOS(W25Q256FV)芯片都是怎么刷的

楼主(2020-02-20):
32M的BIOS,现在发现很多是这样子。取下来不方便,尺寸也不配座子。

网友:
最好取下来,飞线,或者夹子容易坏其他的

网友:
有转接板的

吹不坏,就是无非多了两次吹焊环节

网友:
最好取下来,飞线或者夹子,吹不坏放心干!

网友:
转接座很好用

网友A:
吹下来,中间地 贴高温胶带,焊在转换板上。

网友(2020-03-26):
引用 网友A:
吹下来,中间地 贴高温胶带,焊在转换板上。

现在的新板子很薄,有的芯片还在中间,一吹就从中间鼓起来了

网友:
找个同样容量的普通bios芯片 刷上去,一般都能用,不能用的话就飞线焊接,

网友:
我试过普通的换了,结果不能用。

网友:
发现现在新机器换个BIOS刷了原厂程序也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