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3607BC PDF

楼主(2020-02-20):
  刚修到V星的板没CPU供电,芯片rt3607bc论坛没有,找到后分享给大家

网友A:
你的修好了吗,我也是msi 没cpu供电

网友:
修好,EN没电压,连到一个小六脚,这个小六脚不是在芯片旁,离比较远,没点位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修好了吗,我也是msi 没cpu供电

查EN看看,板已还给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EN看看,板已还给客户。

我的en有,不出,换板了

网友C:
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第一次学习修主板,请问EN在哪?

网友(2020-03-23):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第一次学习修主板,请问EN在哪?

型号不一样,en连的元件位置也不一样,你测下EN和哪个六脚管或三板管相连。cpu供电前的各个供电也要正常,如前面供电不正常,强行开启EN也是不行的

网友(2021-07-03):
V星好多板都是这个PWM,收藏了

网友:
我的不出集显供电,有修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