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DVI_R1.0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20-02-20):
一块技嘉GA-H61M-DS2 DVI_R1.0主板,触发掉电,无重启,可再次触发,依旧掉电。
测触发瞬间电压,CPU无电压,其它电压正常。那么重点就要查下CPU电压这边了。

首先查了下CPU_VTT电压,无。

CPU_VTT由Q13控制。Q13的1瞬间电压有2.X。2脚和3脚均无电压。

那么只有继续往上查找CPU_VTT的EN信号看看了。

通过图纸可以看到,CPU_VTT的EN信号是由Q8和Q9控制。
测得Q8的2脚瞬间为1.X.但3脚一直为0.6V。怀疑为Q8坏导致Q9的2脚一直为高电平,所以Q9
一直处于导通状态,使得VTT_EN脚为低电平,无法开启CPU_VTT。
怀疑就要先下手为强,直接就把Q9拆掉。看看是否有VTT_EN。

只有图纸,没有详细的元件位置图,找起来确实费劲啊。
Q9在上图的红圈处,直接拆掉试试。

拆掉后,触发,风扇开始转一会停,再转一会停。。好了,有机会了。上内存开机。。

果然是这个信号VTT_EN导致的不开机啊。不知道为什么,做维修的,我都习惯了开机正常就可以了。
都懒得去换Q8,和装回Q9了。心里总是想着,装回去就多一个麻烦,防止此板再出现无VTT_EN,
干脆就不再换Q8装Q9了。嘿嘿,各位看观别喷啊。手下留情。
在论坛上看到仁兄发的位置对比图,但是就是不太清晰。但也能免强看到大概了。

顺便把图纸也发上来一下。有需要的自行下载。
技嘉GA-H61M-DS2

网友:
刚升级了下BIOS.顺便把原版备份的,和台,湾官网下载的最新的也一并发上来。
技嘉GA-H61M-DS2

网友:
电路设计都有它的作用,工程师要觉得这样行的话何必加这个电路。应该直接换Q8而不是取了Q9不要了

网友:
可以直接短路Q13  DS极

网友:
第一图的Q8Q9在哪里啊?
第二图的Q13在哪里啊?
2个图纸竟然毫无关联,看你个毛啊啊啊屁啊。发图素质有待提高

网友A:
触发,风扇开始转一会停,再转一会停。。好了,有机会了。上内存开机。。

这种病句发烧胡话一样的,到底什么意思啊?转一会停=正常?可以上内存?

网友:
CPU_VTT电压从什么芯片元件的什么脚测量的?这个是重点
不要把风扇开始转一会停的发烧胡话当重点

网友:
最好还是装上

网友:
是VTT的EN  问题呀

网友:
vcc_1_05_PCH这个电压应该测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vtt是截止电.压,CPU上电是有严格的时序的,到时候该截止的截止不了会出问题的。对于一个人的大脑逻辑混乱了。好还是把它装回去测一下。

网友:
为什么现在发言都要审核?

网友:
分析有思路,建议拆件能补全最好!后面写贴语言再清楚些加油

网友:
拆了不装回的,都是刷流氓

网友:
只能供电不能断电吗

网友:
Q8 2脚就是B极,E极接地,那么B极电压就应该是0.6- 0.7V左右了. 测出1.X V当然就是三极管坏了.

网友:
这个是没VTT供电,没这个供电就会上电掉电不重启,VTT上拉南桥温控信号,下一个供电是VCCSA再到CPU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发,风扇开始转一会停,再转一会停。。好了,有机会了。上内存开机。。

这种板子有cpu没有但是检测内存不过的都是开机后风扇转一下停止,然后再转一下,其实是重新复位了,他的意思是已经有跑马但是跑不过去,所以复位又跑,之后就上内存测试了,兄弟修的板子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有cpu没有但是检测内存不过的都是开机后风扇转一下停止,然后再转一下,其实是重新复位了,他的 ...

兄台所言甚是,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多说无益。无谓之争。

网友C:
这种三极管,拆了比不装强。装上去,说不定哪天又坏了。拆了最保险。
技嘉主板就小三极管多。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感觉很多都是多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三极管,拆了比不装强。装上去,说不定哪天又坏了。拆了最保险。
技嘉主板就小三极管多。密密麻麻 ...

就喜欢你瞎说大实话,,遇到的问题多了,自然想到的,所担心的也会多一点。兄台果然是修多板的人啊。哈哈。。

网友:
一看老板就是老手。

网友:
这个EN设计来是为了关而不是为了开,直接拿掉无大碍!

网友:
多谢分享 多谢大师

网友:
这块板子问题很多,十块8块问题就在这一片地方

网友:
把Q8拆下来 用万用表量一下 是不是坏了 如果坏了建议换一个

网友:
大师级别修机就是不一样,呵呵,够细心

网友:
小白最怕这种问题了  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Q13的1瞬间电压有2.X。2脚和3脚均无电压。"为什么当时不怀疑Q13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风扇开始转一会停,再转一会停。。好了,有机会了。上内存开机。。

这个现象我看过   证明主板有动作   BIOS大致是好的
一张正常的板   插电源的一瞬间  PS2接口的键盘会亮一下
短接PWR针  特别是华硕和技嘉  会转一下 停一下 再开始正常上电
有些会有继电器通断那样的声音   但是我记得主板上没继电器的吧

网友(2020-04-30):
思路很清晰,学到了!!!!!!!!!!!!!!

网友:
大佬CPU_VTT大概多少为正常??1.2v这个是干啥的??

网友:
英特尔在bios清空或者有变动的时候,的确就是第一遍开机无复位然后关机,然后自动上电就能上电跑码了

网友:
学习了一下,觉得保护功能不能少,下次坏的就不是小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