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小白求助各位老师傅iphone6黑屏是不是屏幕坏了

楼主(2020-02-20):
     iphone6用着发烫,之后就黑屏了。拨打电话可以接通但是手机没有任何提示。连接itunes也无任何反应。各位师傅这个是屏幕的问题还是主板有问题。先谢过了!

网友A:
换屏测试就知道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测试就知道了呢

没有屏幕,淘宝上二手屏可以要吗?

网友B:
,自己别瞎搞  小心电池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别瞎搞  小心电池爆炸

多谢提醒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