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我看看这两个芯片能用什么型号替换 WAG01和A1t 华硕的主板

楼主(2020-02-20):
(图片)

网友:
有条件淘宝买新货,没条件料板慢慢找,最好同型号代换,其实这回复没有营养

网友A:
WAG:        FMS2301   P管
A1t:        BAW56   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WAG:        FMS2301   P管
A1t:        BAW56   双二极管

大哥,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AG:        FMS2301   P管
A1t:        BAW56   双二极管

哥 这个FMS2301 能有那些型号代替知道吗,还有这个BAW56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