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上cpu供电.电源就无限重启?

楼主(2020-02-20):
麻烦大家帮个忙!首先在这里谢谢各位了!主板插上cpu供电.电源就无限重启.拔掉CPU供电线就不重启了.检测卡显示00.
然后就一直无限重启.是不是CPU附近的场效管击穿了?

主板是华硕R5E.谢谢!

网友:
因为疫情也不能出去修.没电脑的日子真难过

网友:
CPU供电短路,查上下管,万用表上

网友:
谢谢。我自己捣鼓吧……

网友:
能自动重启应该没什么短路,你自己也应该在通电时测下供电和复位有没有,技嘉的无限重启原因很多,供电、信号出问题都会无限重启,我手里几块技嘉B75复位都出了、也读BIOS了还是无限重启。

网友:
不是CPU供电短路了,而是缺少供电,如果不是缺少供电那应该是缺少PG信号

网友:
按时序检测供电、PG、时钟、复位、BIOS

网友:
但是拔掉CPU供电就不重启了!

网友:
谢谢大家百忙之中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