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主板cpu供电短路

楼主(2020-02-20):
华硕h61主板cpu供电短路 ,检查发现有个上管击穿,换上后又烧坏了,拆掉这个管主板开机,有显示,就是一进系统就重启,在重装系统过程中也是黑屏重启 ,安全模式能进,不知道咋会是 ,老是烧上管

网友:
上下管必须都换呀,另外要查清楚啥子原因坏的

网友:
1.查管子型号
2.查管子资料看看工作电流和电压
3.查查上下电路电流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正常通过大电流不会烧坏,检查栅极电路看看?

网友:
2个一起换掉看看

网友:
换上管及对应的驱动芯片

网友:
这种屡烧原件的PWM,上下管和驱动芯片都要换,有示波器看看自举是否正常。

网友:
换场管是要上下一对换,驱动芯片故障也会造成场管损坏。所以上面的都说得对。取了一相电肯定CPU供电就不那么稳定了就会重启,先修好供电吧。

网友:
上下管都换掉   驱动也换掉!

网友:
相关驱动芯片也换了,,,G极相连的电阻和电容也试试

网友:
上下管更换  顺着驱动信号  顺藤摸瓜  一路向上

网友:
好像主板顶上那3组不用装满

网友:
没烧cpu你就笑吧

网友:
上,下管和驱动芯片都要换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把上下管和驱动芯片RT9611A和主控芯片,ASP1000RM全换了,只要焊工过得去就绝对OK

网友:
把上下管都换了  还有管理芯片也要换。不然会不稳定

网友:
多谢分享 多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