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被儿子发脾气锤了下,大概是在

楼主(2020-02-21):
电脑被儿子发脾气锤了下,大概是在显卡的位置,然后开机的时候风扇狂转,用一两分钟后电脑自动关机,我看了下鲁大师,CPU和GPU温度都正常,我想请教下我电脑的温控mos管是不是坏了,如果是的话请帮我指出是在哪个位置,谢谢大佬了!!!

网友:
又是一个钓鱼的?

网友A:
     建议你买一本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回家看看,你这样不觉得是伸手党吗?此类贴不建议同行们回复。

网友B:
看样子你不是做维修的,我想应该不会有人告诉你,建议你还是送修吧,都这样来问自己搞,维修的人就没饭吃了。

网友C:
显卡有问题,或显卡电压没出来

网友D:
兄弟听我一句劝 你还是送修吧

网友E:
能拆是维修的第一步,慢慢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拆是维修的第一步,慢慢学

以前学的电子电工,家电维修这块,后来去做了电工,肯定是会拆的,就是短时间看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买一本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回家看看,你这样不觉得是伸手党吗?此类贴不建议同行们回复。

我以为在这个平台,大家会给我一点点步骤,比如测量,判断方面的,没想过有人能直接给出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不是做维修的,我想应该不会有人告诉你,建议你还是送修吧,都这样来问自己搞,维修的人就没饭吃了。

的确我是个人用的,在这里看了很多帖子,但是由于机型不同,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发帖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有问题,或显卡电压没出来

我猜测多半是硬件问题,毕竟受到的是物理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听我一句劝 你还是送修吧

实在不行,最后一步肯定送修,但愿自己搞得好

网友:
喏,这里坏了,这里这里,那里也坏了,那里就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以为在这个平台,大家会给我一点点步骤,比如测量,判断方面的,没想过有人能直接给出方案

就算是你知道显卡虚焊掉点了你能修么,找个修理店修一下吧,不然换块主板

网友:
应该是1分钟左右风扇狂转,设备管理器认不到显卡设备,换主板吧,专业的修起来不便宜,这个真心是技术活,真心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教你量测或者判断故障的,联系直接换主板或者换电脑吧,你这个感觉也是战神垃圾主板,

网友:
气死了,直接先把这淘气孩子修理一顿。怎么判断是温控呢?因为风扇呼呼呼?物理冲击应该怀疑大件,小小MOS应该被锤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以为在这个平台,大家会给我一点点步骤,比如测量,判断方面的,没想过有人能直接给出方案

测量判断可以进迅维的网校,里面有大把教程,技术是不断学习和积累出来的。作为迅维的老会员我真心不希望迅维网到最后被小部分人搞的跟水站一样。

网友:
先把儿子锤一下   再把电脑送修吧

网友(2020-04-07):
显卡是960还是950的

网友:
估计虚汗,建议送修

网友:
搭载的是GTX9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