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1):
检测数学协处理器,并使之作初始准备。没发现EGA/VGA;即将开始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
跪求大佬接受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解决
处理器

网友:
如果内存已过就是显卡故障,可以先刷BIOS维修。

网友:
这个 2F 我遇到过是BIOS芯片坏了,换芯片从刷BIOS解决。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