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620 不支持3代U 还有dell Vostro 260S

楼主(2020-02-21):
有魔改的bios文件吗?求助...

网友A:
这玩意去淘宝买吧,或者找大神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去淘宝买吧,或者找大神该

已经下载了 但是没办法刷入啊 坛里有个大神改了下

网友B:
这个看运气!魔改倒是不难

网友:
成功了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运气!魔改倒是不难

有魔改bios固件.除了吹下来编程器刷没有别的方法了吗?关键数量十几台...

网友(2020-04-06):
我把BIOS吹下来刷的,用接线夹线刷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