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S MAX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2-21):
  【故障机型】:iPhone XS MAX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收到客户一块单板iPhone XS MAX,故障描述为不开机,我们直接上电,发现主板为大电流不开机。

  看来又是一台捡钱的机器,首先对主板进行测量,检测看看是主供电短路还是电池电压这边短路,首先测量电池电压PP_BATT_VCC。

  阻值正常,再测试主供电PP_VDD_MAIN。

  主供电阻值为0了,接下来我们进行分层。

  我们可以通过分别给上下层上电来分别是下层的主供电短路还剩上层的主供电短路,经过测试为上层短路。我们可以直接在显微镜观察是否有异常情况来找到问题,但是在经过观察,没有找到短路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来找发烫的地方吧,我们熏上松香,结果是充电芯片发烫。

  但是考虑到短路的机器,一般芯片损坏比较少,还是上烧机电池吧,在主供电的这条线路上电了几下,问题找到了,一颗损坏的电容直接烧毁,颜色很容易分辨了。

  我们将这颗电容去掉。

  已经不短路了,接下来是进行贴合,成功开机。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感觉苹果还是电容坏的多,芯片很少有突然就坏的,供电线路的电容还是容易坏的。

网友:
淡定的人生不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