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会修这个,不好用了怪可

楼主(2020-02-21):
有没有大神会修这个,不好用了怪可惜的,闲来无聊倒腾倒腾,现在是接上电源屏幕一闪一闪的,usb口没电,猜想应该是放的时间久,或底部进水元件烧坏,目前手头也没有测量工具,干着急呀

网友:
这个应该挺简单的吧,。仔细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电源板输出只有一路,用可调电源试下主板那边是否正常,再考虑修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