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 REV 3,1无待机 不触发

楼主(2020-02-21):
       插电流表,电流0.00。按开关电流跳变至0.02,指示灯全部都不亮。      拆机测待机电压,没有5V 3V电压,先刷了个BIOS,刷完还是一样。BIOS脚位电压正常,没有进水,烧伤。3/5v电感不短路,对地阻值584,573。
      把这个机器的通病排阻103换掉,也是无待机电压,不触发,没有图纸无从下手,求助,指点一二。

网友:
没有待机先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找下点位图 查下3V5V的相关产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