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S2V-B3能进BIOS,不能进PE,不能进系统

楼主(2020-02-21):
手里有老板子5张,放了一年多没用,出现的问题基本都一样,能进BIOS,不能进PE,卡PE进度条就掉电,不能进系统,卡四旗就掉电,安全模式下,卡CLASSPNP.DLL掉电,几种情况下,掉电后都能再次触发,刷过BIOS,也恢复过BIOS问题依旧,断电放几天,偶尔能进一下系统,过不了多久就又掉电,排除了CPU,内存条,电源,硬盘的问题

网友A:
用热风枪或者电吹风全部吹一下。或者拷一下。我遇到几张显卡花屏。用热风枪吹GPU居然表面冒水汽。吹干就正常了。估计是放久了吸潮。

网友B:
换硬盘重新装系统,不要用GHOST版的。

网友:
烤火都有效,咱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枪或者电吹风全部吹一下。或者拷一下。我遇到几张显卡花屏。用热风枪吹GPU居然表面冒水汽。吹干就正 ...

早就处理过的了,板子灰多的很,用洗板水洗完就烤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硬盘重新装系统,不要用GHOST版的。

没用的,软的硬的都试过了的,那些都是排除了的,BIOS芯片也换过,
官网的F4刷到F8,都没用,问题依旧

网友:
看别人修过笔记本,基本都是CPU问题,你这样子,会不会是底座不行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各大供电波形,特别CPU供电不稳定也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的,软的硬的都试过了的,那些都是排除了的,BIOS芯片也换过,
官网的F4刷到F8,都没用,问题依旧

那就拆I/O,再不行干桥

网友:
多谢分享 多谢分享多谢分享 多谢分享

网友:
BIOS 先关网卡,声卡. 再不行就放弃吧.  H61 还能卖个60了.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祝你们生意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