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 Pro3-M主板触发掉电 1.05V

楼主(2020-02-21):
B75 Pro3-M主板触发掉电  1.05V不正常,但电路中5V插电就一直有。5V过8.2K电阻后测不到电压,0V!  这是什么原理?2N7002都不短路,8.2K正常,为什么电压为0。
有电路原理知道的说下,谢啦!!☆⌒(*^-゜)v

网友:
这个IC坏的多,换个试一下、

网友:
找出来子,前面图画错了,6脚输出的不是直流电,5V一会有,一会没的,测试点就是0 了,还是不细心呀

网友:
屏的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修好了么??还是要完整的看下图纸

网友A:
华硕板子通病,richtek这个u坏,me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板子通病,richtek这个u坏,me无电压

经常表现为不开机或者循环启动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板子通病,richtek这个u坏,me无电压

明显是华擎的板,怎么变华硕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华擎的板,怎么变华硕的了

AS家族的都有这毛病,我的是自用B85 Pro Gamer,3年就挂,网上一搜全是这毛病。。

网友:
条件都正常的话。就换个I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