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新手上路修华硕A8JP笔记本主板

楼主(2020-02-21):
新手上路修华硕A8JP笔记本主板,一开始试机主板不触发,开机开关SW6无3.3V,原来主板上还有一个睡眠开关,也就是盖屏幕的那个小开关漏电,拆掉!!!再开发现没有CPU供电,那就查CPU供电管理的工作条件吧!ISL6262CRZ第48脚没有3V,那就查这3V是从那来的?这个3V是Q6102第4脚输出的,1256脚有输入3V,而3脚是低电平,R6105到R6108到Q6104的第4脚,输出+12VS的也没电!!Q6104的3脚是+12VSUS输入有12V,2脚是SUSB#_PWR开启信号有高电平!那很明显Q6104坏了,这时我短接Q6104的3 4脚主板已经能亮灯了!!下单下单买配件UMC4N!然后还试了下旁边也有个UMC4N就是Q6105也是坏的!这是不是通病啊?都是这个坏!!

网友:
还好有图纸要不我可修不了!

网友:
上面有图纸和点位图,要的就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