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5开机掉电到接外电源自动开机

楼主(2020-02-21):
苹果A1465板号820-3435-B开机听见咚一声屏幕亮2秒LOGO没出就掉电,再按开机键不能触发,断电后可以再次触发还是掉电。从料板直接拆了一个BIOS换上还是一样。打算换EC后来先加焊EC没想到掉电解决了。

掉电解决后又来新问题,关机状态下接电源适配器会自动开机,电池充电开机都正常,也可以关机。正准备换EC,客户来信息问机器维修情况,顺便要了进系统的密码,进系统关机后再测试,正常了……。…。………。真是岂有此理

网友:
后面这个毛病   可以理解为系统没完美启动   所以保护政策启动自动开机?

网友:
神奇的现象。。。修机也很锻炼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