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飞行堡垒笔记本

楼主(2020-02-21):
开机掉电,最后查出是键盘问题,到这键盘有点贵,后来把键盘开机键触点用胶带贴了,再另外装了个开关。呵呵,后来查这机器键盘好像都有问题
笔记本

网友:
自己的还行,客户的如何交差,如何收费?

网友:
这个很牛逼了啊 客户能接受吗?壳子上烫个洞接出个开关

网友:
辛辛苦苦查半天,最怕这种键盘,屏幕,屏线问题,导致的不开机,不太好报价,报多少钱都觉得贵,

网友:
这样做能收多少钱呢,还不如键盘还换掉,多收点钱

网友:
基本上等于白忙活

网友:
我都是在开关键帽下装一个小开关,然后飞两根线。适合任意机型。你这样没法跟客户交代。

网友:
还是换键盘容易一点吧,如果是客户的这样改装可能不接受

网友:
不知为啥,带开关的键盘容易坏,戴尔的一款键盘上的开关键坏事通病,还有很多开机LOGO掉电是键盘的开关短路

网友:
你太牛了,这个开关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