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170主板 不识别USB键盘

楼主(2020-02-21):
一片ASUS   z170pro主板 插usb键盘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鼠标好用   所有的USB口都好用  键盘也是好的 就是无法识别  系统重新做了   有遇见过这问题的大神吗

网友:
你那个键盘换一下试试

网友A:
可能是这片主板不喜欢这个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这片主板不喜欢这个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