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两端焊点导电有可能是正常的吗?

楼主(2020-02-21):
电脑黑屏,用电容表测电容,发现有个电容短路,怀疑电容击穿。于是拆下电容,但发现电容是好的,短路的是主板上两个触点。

网友A:
触点不会短路的,应该是其他地方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点不会短路的,应该是其他地方短路吧

这样就很难找出问题了,要换新的主板。

网友B:
故障点还没找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故障点还没找到吧

我只能识别出可见损坏还有更换电容这种粗活。板载CPU损坏会把电容的正负极连起来吗?新主板买了很多天发不了货,这个主板从哪方面折腾比较好呢?

网友:
目测三星机子

网友D:
CPU供电滤波电容,对地值比较低,你确定是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滤波电容,对地值比较低,你确定是短路?

虽然不明白,但感觉大神的话很有道理。我怀揣仰慕之情用万用表测量,万用表尖叫,但显示一个“009”的值。

网友:
讲道理,按照7楼说的,这是滤波电容正常现象。整张板全部大电容测量正常,小电容没外观损坏。而这板载核显CPU超低的功耗,坏概率几乎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识别出可见损坏还有更换电容这种粗活。板载CPU损坏会把电容的正负极连起来吗?新主板买了很多天发 ...

是这路供电短路 你要查这一路的相关原件

网友:
没找出短路电容,电容并联的很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不明白,但感觉大神的话很有道理。我怀揣仰慕之情用万用表测量,万用表尖叫,但显示一个“009”的值 ...

CPU供电对地值本来就是几欧姆,用1.7V烧鸡,不短路可以视为正常

网友:
其他地方短路

网友:
也可能是负载回路低阻  你先查查别的地方  没有的话 低压烧

网友:
建议系统学习一下先

网友:
阻值多少,拍一下。看是低阻还是短路哦

网友:
电容充放电过程中会误认为电容短路,
楼主没有找到问题故障点,这也是也是难点,
建议送修吧,这行门槛有点高,估计你搞不定

网友:
CPU滤波除了大电容,还真没见过几个坏的,在测测吧,这里对地住址本来就低的

网友:
故障区域电容都是并联的,测量每个电容都是短路的,你这个是公共点短路还是CPU电阻低都搞不清楚容易走弯路

网友:
CPU的对地阻值都是0.20~0.02Ω之间吧,CPU越高级对地阻值越低,只要不是0.00Ω就不能判定CPU坏除非有一样的好板对照

网友:
上电烧下看看,

网友:
肯定不正常,如果电容还有可能短路正常的,直接上电打电压,看是多少v电压短路,看短路的电压从哪里出来的,经过哪些零件

网友:
不确定这个触点该不该短路,就拿图纸看啦,或者找个新主板一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短路,正常的,不要把CPU搞坏掉,怪可惜的。

网友:
楼主没有维修经验吗?滤波电容一般都并联很多,而且供电电路你需要检查,是供电上下管造成的还是芯片内部短路或者旁路,或者其中一个电容坏了。这个维修最快应该是烧鸡法。断开主供电烧鸡看看那个电容还是芯片发烫!

网友:
那就是其他地方短路

网友:
不一定 可能本来cpu对地住址就地

网友:
触发後 先测量电容位置是否有电压 如果有 就是正常的 CPU旁电容 009 我觉得是正常 刷个BIOS吧

网友(2020-04-02):
今天拿到新板也是短路的。因为我也不懂原理,不知楼上哪几位大神说得对。

网友(2020-05-30):
烧鸡大法试试吧,CPU一般都在2欧姆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