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3 YOGA 14 的键盘故障不能使用的维修。

楼主(2020-02-21):
   重新开贴。
   前些天在论坛上求助的关于S3 YOGA 14的键盘不能使用的问题。这次终于搞好了。下面说说。
   大家都知道这机器是360旋转屏,既可以当笔记本使用,也可以当平板使用,当屏打开大于180度的时候,键盘和触摸板就被禁用了。只能屏幕上的触摸屏工作,也就是说机器工作在平板模式。那么我这个机器就是在翻屏的角度小于180度的时候这个机器仍然工作在平板模式,这个时候机器除了在BIOS下键盘能使用,其他的情况就都不可以了。
   问了各位网友,给我的提示是传感器的问题。我后来想想,也是有道理的。所以就按着这个方向修。开始拆屏,因为这个传感器(注:丝印是AGD2)在A壳上面,测试了一下,拆掉传感器后没有啥好转,还是老样子,看来不能确定是不是他坏了。不过这个传感器的供电也有,也没有发热的情况,看来不应当是它的问题。会不会是线的问题呢,逐个针脚开测,也没有发现问题。那个只有一个就是那个SMT32F103的芯片坏了,那么这芯片有可能是物理坏掉了。也有可能是里面的程序坏了,具体是啥坏掉了我也搞不懂,因为我不是搞单片机的。为了验证是不是这个单片机坏了,在网上买了片料板,拆掉这个SMT32F103换上后加电试机,发现机器修好了。
   实物图我就不放了。大家要是修的话,都能看到。

网友:
SMT32F103的芯片坏了导致键盘不能用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