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相供电 华硕p6t6 小菜阿鸟自学维修。

楼主(2020-02-21):
直入主题  华硕p6t6 豪华x58一块 。症状(①不加cpu 只插24pin 电源供电     短路保护  立马掉电②只插24pin 安上cpu  不掉电 不跑码③插上CPU 插上8pin cpu辅助供电   立马掉电④万用表12v对地只响一下  不是长鸣  显示开路 。 对调表笔  又响一次   显示开路。︶︿︶。)小白已经知道了pwm电路  但是不知道怎么测 问 难道要把16相上下管都拆下来吗?  32个。。。有没有别的方法 用万用表的 。我只有个电烙铁万用表。 这比修长城还难吧。。还有所谓的电容短路?啥意思啊   那不是滤波用的吗  从这头通那头?      小弟给各位大佬请安问好了。小弟有理了。感谢大佬。       希望大佬   帮小弟分析原因  小弟非常听话上去就把那个原件给干了去

这么听话的小弟哪里找去啊对吧

网友:
兄弟  打值得把CPU拆下来打   不然全都是O

网友A:
疯抢,波波,可调都没有,就要搞高难的,建议h61练手

网友:
我说一句:我搞了10来年还没卖过这么好的,更别说修了。搂主拿来练手,太让我们没面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疯抢,波波,可调都没有,就要搞高难的,建议h61练手

H61上电掉电估计更懵逼,刚修H61时花了很多时间适应时序

网友:
MOS短路3脚都通的,用直流电源烧

网友:
这个板子不便宜呀

网友:
你还量呢!我都是看看,看的不顺眼直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