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技嘉B75M-D3V REV1.1开机不通电

楼主(2020-02-21):
本人卖电脑的,二手居多,技嘉B75M用得多,也坏得多,所以寻思着找资料,自学维修,减少点损失,
一片B75M-D3V REV1.1开机不通电,诊断卡3VSB亮,开机开关3.3V有,晶振(声卡边上的)一个脚0.76V,一个1.06V!接下来我就不知道要测试哪里了,有师傅指点下吗 ,感激不尽

看论坛里他们修都先修5VDUAL(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测试了下Q58 G极5.12V,D极5.12V,S极0V,Q49一边5.12V,一边也是0V,不知道怎么分极型,真的很小白!Q67 G级0V,D极5.12V,S级12V,Q54 G极3.33V D和S极都是0V,Q55 G和D极0V,S极0.6V,请高手能不能指教下,怎么检修,感激,也可付费求教!

网友:
看了很多资料,看不懂,云里雾里的,现在有片主板,具体情况就是图通电

网友A:
你的主板是这个图纸吗

网友B:
先修短路,再修供电,最后上ec条件

网友C:
刷个bios搞定一切

网友D:
好好卖电脑,这种没有研究兴趣是学不来的

网友E:
建议系统学习一下呢,这样很难指导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板是这个图纸吗

嗯,电路图,点位图我都有,我注册了鑫制造会员,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能指导下吗,支付幸苦费,30 50随便,只要能教我修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好卖电脑,这种没有研究兴趣是学不来的

有兴趣啊,没兴趣就不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搞定一切

刷BIOS至少要先通电啊,现在不开机,其实跑15或者来回重复启动的,刷BIOS可能可以搞定,这种不通电的,刷BIOS肯定没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建议系统学习一下呢,这样很难指导的

付费求教可以吗,就是开个视频,你让我测试哪里测试哪里,不对怎么换就怎么换,洛铁风枪我都有,就是不会弄,修好一片30 50随你开,就是想知道为什么,可以吗,真的好多坏的,一个月卖废品卖1-2万块钱,心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修短路,再修供电,最后上ec条件

这个主板就是不触发!跳线3.3 开机3.3 晶振都起振了,就不知道下一步查哪里了

网友:
我在电路图里没看到Q58 这个管子的电路.  5VDUAL电压是Q95和Q96产生的.

你先查下IT 8728F的工作条件.   RSMRST   3VSB

网友:
PANSWH  开机开关进IO,   IO 发PSON给桥,   桥返回_ SLP-S3 给IO  ,  IO发 PWRON给电源启动

网友:
去实地学一下比较好, 考别人指导的 不可能举一反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付费求教可以吗,就是开个视频,你让我测试哪里测试哪里,不对怎么换就怎么换,洛铁风枪我都有,就是不会弄,修好一片30 50随你开,就是想知道为什么,可以吗,真的好多坏的,一个月卖废品卖1-2万块钱,心痛啊

一个月有那么多?拿去给同行修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技嘉不触发先看5VDUAL有没有电,然后测DPWROK、RSMRST,待机正常后测量PWRBTN触发状态和SLP_S3是否正常为高电平,最后PSON是否正常拉低

网友:
技嘉主板算好修了,图纸和点位都有,成功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电路图,点位图我都有,我注册了鑫制造会员,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能指导下吗,支付幸苦费,30 50随 ...

建议去迅维网校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