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7568每次开机自动进入test模式

楼主(2020-02-22):
每次开机都进入test模式,键盘拔了,bios刷了都没有用,必须要退出test才能进系统,重新开机又是这样,bios电池也有电,这种情况有碰到的吗?

网友:
工厂bios也不行?

网友A:
检测完一次重启再看

网友:
不行呀,刷了几个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完一次重启再看

也不行,自检的时候热启动就可以进系统

网友:
应该是键盘坏

网友:
先检查 键盘排线处 与EC是否有氧化

网友:
你裸板测试一下  不行就BIOS 吧

网友:
向前辈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