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关于美萍汽车管理软件求教

楼主(2020-02-22):
今天收到一台电脑,主板坏了,需要更换主板,就需要重新装系统。电脑里的美萍汽车管理系统打开就这样了,客户说之前是有加密狗的,之后就装了个pojie版本的就没用加密狗。客户说里面还有好多资料,各位大神我对这些软件不是太懂,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丢失什么就百度下载什么,放系统目录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丢失什么就百度下载什么,放系统目录里

昨天我直接找出了强制备份的文件,然后重新装了一个高版本的V3.2版本的美萍汽车美容管理系统,客户说版本高了,他的是XP和WIN732位用的V3.1版本,用V3.2版本恢复的数据没看出来差什么,实在不行就先找V3.1版本看看。

网友B:
缺什么dll文件在百度里搜索什么文件,然后放到目录里试试

网友C:
这是缺少DLL文件啊

网友:
认硬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什么dll文件在百度里搜索什么文件,然后放到目录里试试

呵呵,我把主板更换过了,系统直接没做,就打了个驱动,软件居然可以用,哇哈哈!!

网友:
嗯嗯,估计是,其他牌子的主板换过了既然可以不做系统,继续用,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缺少DLL文件啊

嗯嗯,换主板居然不碍事,有可能跟系统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嗯,换主板居然不碍事,有可能跟系统有关吧

有的GHO系统精简后,少文件,属于正常

网友:
换主板后先用pe把系统盘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