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笔记本 型号一样 板号一样 CPU不一样 互换BIOS出现以下情况

楼主(2020-02-22):
两台笔记本 型号一样 板号一样 CPU不一样  互换BIOS出现以下情况 :笔记本型号为小新AIR14 ARR  板号为NM-B781 CPU为R2500U 和R2700U ,现在是把2500U 刷到R2700U上显示如图,按确认后闪屏,请大神指导迷津

网友:
amd也这么讲究了?

网友:
谁知道啊 郁闷了

网友:
关闭安全启动试试行不行。

网友:
为啥要对换呢,刷一个多好

网友:
资料不一样

网友:
谁说可以对换的

网友:
fTPM这个词,经常提到。跟AMD的cpu使用的加密有关系。关闭这个东西。

网友:
CPU不一样,说明集显的显卡就不一样,所以在bios的资料就不一样,

网友:
学习下,看看怎么解决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提诶自

网友:
什么奇葩问题度有

网友:
不是同一样,刷有危险

网友:
换回去呗 直接刷 为什么要对换呢 AMD现在的BIOS也做的很坑爹

网友:
我们是BIOS对CPU也有一定的作用说以BIOS的程序不一样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里的ME不一样导致 的

网友:
不同的CPU里面的显卡不一样,这个倒是真的。双核,I3 , I5,集显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有问题也很正常啊,假设他bios设计成要校验每台机器的主板号才能正常工作,那么即使完全一样配置的机器刷了也不能工作啊。。

网友:
是不是me不一样的啊

网友:
BIOS 版本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