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超声波清洗机怎么维修

楼主(2020-02-22):
    我有一台超声波清洗机,突然出现故障--停振。什么显示都正常,就是不起振。所以无法清洗。我想自己动手维修,打开一看,怀疑工作集成块可能有问题,在仔细看看,没有办法了。集成块的型号给磨掉了。现在请教各位老师,有这方面经验的老师,能否告诉我改怎么维修,谢谢了!机器的型号和照片我发给大家看看!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各位老师的关心,刚才我把超声清洗机,拆开了拍了几张照片。请老师们多多关注!谢谢!

网友A:
听一下看一下开机继电器有动作声吗?有的话查继电器和下面的大板 ,一般振子及驱动板损坏概率高,
如果继电器一直没有动作,查一下显示板那个cpu工作条件和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一下看一下开机继电器有动作声吗?有的话查继电器和下面的大板 ,一般振子及驱动板损坏概率高,
如果继 ...

谢谢老师关注!现在问题是基本上都可以,开关、显示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起振。由于那块芯片给磨掉了型号,所以无法判别数据。谢谢老师了!

网友:
我觉得关键不知道那块芯片的型号,否则无法确诊!谢谢老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