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GA-780T-D3L不触发一类

楼主(2020-02-22):
如题妓家780主板一枚,螺丝刀直接开机无反应。量开机键电压有时0.7v左右,有时5V但短接开无反应再量变0.7v。总之,都不触发。
    先量下iT8728F的RsMRsT,0.6几伏。再量下3VSB电压只有约0.68伏,这说明8728F根本不工作罢工中。
    主板版本v 4.0,图纸只找到个v  4.01。打开查了3VSB来源于i○_VCCH电压。找遍图纸都没看出iO_VCCH来源于哪里。Q73 (1117)的3.3v并不是iO_VCCH源头。
     最终在主板最下方PCi槽边发现个5脚芯片,丝印号OQ2  (图纸上找不到,可能是版本差异。量1脚5v,2脚0v,3脚5v,4脚0.18v,5脚约0.7v。
      进一步测量,5脚直联8728F的3VSB,源头找到。妓家用的这种5脚电压产生芯片定义为: 1脚Ⅴcc,2脚接地,3脚EN,4脚取样(一般为0.8v),5脚输出。
    按电压数据看应是芯片坏了,从妓家主板拆个装上,3.3v出来,亮机完成。(这种5脚芯片妓家板和伪星板好像4脚5脚功能相反的,不能代用,以前试过,注意下)
      上图。

网友:
看下清楚没

网友A:
技嘉主板坏这5脚芯片的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坏这5脚芯片的还是比较少见

只是有点奇怪为什么1117的3.3V不用, 要另外用5脚芯片产生3.3V

网友B:
推测2种可能
①1117距离太远,布线困难。所以从5vsb就近用小5脚芯片转化成3vsb
②小5脚芯片,起到一个变相隔离的作用。使io的待机供电不受其它3vsb供电的影响,其他设备拉低3vsb,不会影响io的这个3vsb。
也可能是技嘉钱太多,仓库攒了一大堆这种小五角弄不出去,贴在主板上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测2种可能
①1117距离太远,布线困难。所以从5vsb就近用小5脚芯片转化成3vsb
②小5脚芯片,起到一个变 ...

有道理.不过你这不是三种可能了吗?

网友:
这种5脚是LDO电压,华硕常用。我记得在华硕P8系列的板上见过,把5VSB转成3VSB。
上般开启电压是供电分压得来。带反馈是接输出端的3VSB反馈。有不带反馈的,直接输
出3VSB。

网友:
技嘉这个电源IC非常容易坏,在FM2的板子中IO的供电和VDDA供电都是这个供电芯片也容易坏

网友:
我一般拆掉这个芯片直接飞线3VSB

网友:
让我就直接改个1117不香吗!这个5脚真心不好找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这种属无待机。就不知那个5脚芯片在哪找到一样主板的?你是如何确定型号一样?

网友:
有电路图还是好,新板没有图,修到头都大。

网友:
多谢分享 多谢大师

网友:
怎么判断是从这里来的,猜的吗?还是跑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