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A500-D02A掉电。

楼主(2020-02-22):
故障,进系统掉电,不进系统也掉电,风扇时转时不转,开关附近的灯不闪灯,非pq65通病,。面对机器左下角,D11指示灯掉电的时候是橙色,然后自动重启开机,然后更频繁的掉电。已解决,怀疑是通病。具体不说。看图能懂的就懂吧,给搞维修的留点饭吃。故障就在图里面。

单手开法拉利 -2 -2 什么鬼东西 这帖子也能发出来 不清不楚
hanshao1032 -2 什么玩意。不清不楚的

网友:
微信号XWC9996

网友:
呼~没标明的简直大家捞针

网友:
其中一个电容?

网友:
哦 原来是一个0603滤波电容虚焊

网友A:
如此写文章,好像大家相隔万里,会给你抢饭碗似的,,怕他人偷学你技能,就不要来此故弄玄虚,,分享您那宝贵的技术了!!!

xwc

网友:
通病一般就是电容

xwc

网友:
你就说哪个电容吧

网友:
看来我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B:
玩的这么深,哈哈,应该是某个虚焊了,放大镜,通一通

xwc
xw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此写文章,好像大家相隔万里,会给你抢饭碗似的,,怕他人偷学你技能,就不要来此故弄玄虚,,分享您那宝贵的技术了!!!

论坛是用于分享,不一定要把明确的故障说出来,个人看法。如果每个人都明确指出哪里坏了,那氛围可能就会造成遇到搞不定的就论坛一搜一大堆,不用思考直接捞钱,那要我们搞维修有什么用?每个人配个风枪洛铁就会修电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的这么深,哈哈,应该是某个虚焊了,放大镜,通一通

是有个东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的这么深,哈哈,应该是某个虚焊了,放大镜,通一通

多思考,就会有答案。不劳而获永远不是最好解决途径。

网友:
怎么可能,你把电容拆了也正常的!不信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电感旁边那个六角管,你们仔细看!

网友C:
遇到神舟的板子我一般直接换小六角也算是个通病。

网友:
bios先刷掉吧

网友:
               明确一下地方最好,这样不是很能看出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神舟的板子我一般直接换小六角也算是个通病。

不是6脚管。

网友(2020-03-24):
玩的这么深,哈哈,应该是某个虚焊了,放大镜,通一通

网友:
这个比较神秘

网友D:
你把阅读权限设置高点就行了  这是实话。。。这样故弄玄虚没有多大意义 反而会招人骂

xwc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阅读权限设置高点就行了  这是实话。。。这样故弄玄虚没有多大意义 反而会招人骂

接受你的意见。当时是客户端写的。客户端没有权限设置功能。下次我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