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WD500风扇转一下就停,求助

楼主(2020-02-22):
航嘉WD500电源,不能启动,5VSB电压正常,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已更换后级滤波电容,WT7510,AS339,故障依旧。
短路WT7510的2,3脚,能启动,而且各路输出电压也都正常。
请教一下大家,这个应该怎么修?

网友A:
请问一下,电源的PGI是怎么来的?是不是WT7510先接收到正常的PGI信号以后,然后才从第8脚输出PGO信号到主板?

网友A:
现在PGO一直是0V,PGI也是0点几伏,短路2/3脚,PGI有1.7v,PGO始终是0v

网友B:
我有个PS-5281-01VF  修了半月了。 短接绿线瞬间输出。

网友C:
能500电源的主板,应该不需要PG信号了,如果短接绿黑线也是转一下就转,那就是电源保护了,但你的输出电压正常,那就是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500电源的主板,应该不需要PG信号了,如果短接绿黑线也是转一下就转,那就是电源保护了,但你的输出电压正常,那就是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了

已经更换了339,还是一样的。你说的不需要PG信号是什么意思?所有电源都需要这个PG信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PS-5281-01VF  修了半月了。 短接绿线瞬间输出。

大神,修好了吗,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再认真检查下那些小个子的元件,二极管会不会坏

网友A:
最近收了6个航嘉WD500的电源,这6个电源故障都一样,启动风扇转一下就停。短接WT7510的2,3脚,强制启动的话,各路输出电压都正常。
这个电源是不是有通病啊,都查不出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修好了吗,可否分享一下

么有呢! 我的打算就是找个一模一样的。买俩电源。一个给客户。一个拆件。总能修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电源的PGI是怎么来的?是不是WT7510先接收到正常的PGI信号以后,然后才从第8脚输出PGO信号到主板 ...

WT7510先接收到正常的PGI信号以后,然后才从第8脚输出PGO。。。。。。

网友E:
顶你上去,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顶你上去,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样。

航嘉的电源很多这个问题,昨天又遇到一个MVP500的也是一样,也出不出来哪里坏了。

网友:
短路绿线和地线,查看wt7510的4脚电压是否为低电平,查看8脚的上啦电阻是否开路

网友:
1脚要大于1.15v pg输出高电平正常

网友:
我在航嘉HK600-36FP。跟你故障现象一模一样,目前也是修不好,兄弟修好了告诉下结果

网友(2020-03-23):
引用 网友A:
现在PGO一直是0V,PGI也是0点几伏,短路2/3脚,PGI有1.7v,PGO始终是0v

pgi超标了,需要查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收了6个航嘉WD500的电源,这6个电源故障都一样,启动风扇转一下就停。短接WT7510的2,3脚,强制启动的 ...

发给我,我免费给你看看,运费你出

网友:
我昨天修好了一个航嘉WD500,它的毛病是空载正常,上机风扇转一下停,我当时就是扯扯绿线紫线,用万用表跑了一下保护IC的线路,不知弄哪里了,然后就发现它好了,这是虚焊吗?像这样乱搞还搞好了一个TT斗龙55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收了6个航嘉WD500的电源,这6个电源故障都一样,启动风扇转一下就停。短接WT7510的2,3脚,强制启动的 ...

我也有个同样的电源……也是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