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笔记本充电芯片坏导致掉电不能再次上电维修

楼主(2020-02-22):
  接同行拿来日本原装NEC笔记本,板号:  LA-7822P  REV:1.0,说冷机可以开机,但是不定时掉电,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要拔掉适配器后才能再次触发,而且能亮机的时间越来越短。拆机,整个机器做工还是很规整的,各种螺丝就一大堆。小板也一大堆。先拆了大板测试吧,旁边的什么USB小板,网卡小板等等都不管,看看掉电再说吧。
  板子正反面以及板号如下:

  接屏不拆风扇上电,等待了大概20分钟后和同行描述的一样,掉电了,再次也不能触发。这时测试开关接口JFUN1的15脚电压为0V。断电打阻180多应该正常.排除开关漏电造成强制关机的可能性。

  追查到来至ECKB9012的114脚。测试也是0V,断开打阻180多应该也 是正常的,测试到开关的线路也是通的。

  那在查EC条件吧。,发现EC的待机电压+EC_VCCA 3.3V正常,再测试到其他的条件时发现 EC适配器检测脚ACIN电压不正常,在3.3V到1.5V之间跳变,就像电容充电放电过程一样,那就追查来源咯。

  该信号电压跳变分析应该有如下几个原因:

  1、是2个电阻 PR336或者PR339 变质
  2、场管PQ316
  3、BQ24737_VDD电压不稳定导致分压也不稳定造成
  4、ACPRN信号有问题

  于是逐个断路检查2个电阻、场管很正常而且PU2  BQ24737 16脚电压在正常亮机和掉电后电压都很稳定为5.88V排除。这时候随手测试了一下掉电后保护隔离管PQ9的控制级电压从原来的8V上升为19V,应该离真相不远了吧。

  测试PQ1306的2脚电压3,。3V到1.8V之间跳变,6脚电压变成了6.39V。

  看下图自己画的:

  这3个信号里面肯定有一个信号有问题导致保护了,再结合刚才分析的几个原因里面的第4条ACPRN信号,看图纸里面ACIN和PACIN是连在一起的,那就锁定了故障部位了。

  上电等发生故障后测试ACPRN电压为0V,断电打阻PQ316的控制级发现0000,吹掉芯片PU2  BQ24737 打阻PQ316 的时候无穷大,目标确定:BQ24737 芯片损坏!

  订了芯片回来换上以后,放电影测试半天不掉电。通知同行过来拿机时,他告诉我,说电池可能没用了,说电池以前就不充电。哎,这个问题早点告诉我,我就能更快速的招到故障点了啊!

  亮机图:

网友:
,厉害,步骤清晰

网友:
思路很清晰,厉害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提诶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