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6 在PE不能安系统,连GHOST也打不开

楼主(2020-02-22):
苹果A1706 在PE不能安系统,连GHOST也打不开,用大白菜PE安机工具也不能安装,之前的苹果型号没有这样不能安装,平时用UEFI U盘启动就能安装WIN10的,但是这个型号就是不能安装WIN10,在PE里连GHOST也不能运行,试了几个版本的U盘启动系统也是不行,大家知道怎样安装WIN10吗?
win10

网友:
苹果系统就没有用过PE装过系统。 在MAC OS 装WINDOWS系统吧!

网友:
苹果PE是能安装WIN10,用UEFI就能安装,但是这个型号就不行

网友:
百度上也查不到,没有安装过这个型号吗?

网友:
现在只能安回苹果系统再安WIN10了

网友:
你用那个不得不得抗么装不就好了。 一个苹果系统才占多少空间

网友:
苹果的话还是装苹果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