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 R3.0触发不上电

楼主(2020-02-22):
裸板触发0.024,先有5V,触发后3V。
直接换了个Ec 8517E,换好后插电待机0.025不触发了,心直接凉了,越修越坏了。
然后测量到Ec LID_SW 2.9V不对,又找个Ec换上哗啦啦的上电了。

网友A:
啥都不测直接干EC?还给干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测直接干EC?还给干好了

本人理解公共点电压都到了,CE要通知各个电源管理芯片上电,没有接到通知所以就整EC了。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