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板号6-71-p6500-d03跑3D报警掉电

楼主(2020-02-22):
跑3D显卡温度上到65左右报警掉电,直接换EC就行了,搞其它都是白搞浪费时间,修的第二台了。很久之前修过一台一样的,时间长忘记,又重复了一次刷BIOS,换6脚芯片,下次应该记得了,要发帖记下来。

网友:
我手头有一台,装不了系统,有时进PE都会蓝屏,提示,无法修复的错误。不知是不是IO的问题,还是U死了。

网友A:
换EC,能给个理由吗?温控检测信号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EC,能给个理由吗?温控检测信号不正常?

很多都是温控不正常造成的 6脚管坏的很多 这个机大多温控都是到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都是温控不正常造成的 6脚管坏的很多 这个机大多温控都是到EC的

明白了,温控芯片反馈到EC,EC出毛病没到温度域值就掉了

网友:
额  我记得不都是bios吗

网友:
无法修复的错误。不知是不是IO的问题,还是U死

网友:
6脚芯片容易坏

网友:
这个EC 坏的还这么多吗

网友:
谢谢分享,EC跟温控有关联

网友:
目前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向前辈们学习了

网友:
没碰到过   一般都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