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华硕主板M5A7BL开不了机

楼主(2020-02-22):
刚开始是开机风扇转无反应显示没反应,然后把显卡内存,cpu拨了在单个上电,故障同样,,试了很多次现在开机风扇不转了,狂按开机键时不时风扇转2秒就完全没反应了,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楼主真是一个神人,修主板首先要对主板有一个大概得了解!拿到一块主板,首先是看,看外观,仔细的看,有没有碰撞,骚糊,腐蚀等!然后就是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是都正常,确定正常再通电测试!楼主要求助也应该把主板型号至少说清楚!以方便别人查阅资料好给你建议!主板维修的原则先原件再硬件,不要动不动就动芯片!按楼主的描述,应该是能出发,我建议先把CPU供电把了,触发一下看看,是都正常,如果还是如故,那就按维修思路一步一步测把!

网友A:
测供电和温控,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供电和温控,时钟复位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看图说话

网友:
扔了吧,这个主板没有维修价值了...要修的话也要先强制上电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B:
检测卡测下,看是挡在哪个硬件上,然后有针对性的修。就这样的简单描述神仙来了也不知道是啥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测卡测下,看是挡在哪个硬件上,然后有针对性的修。就这样的简单描述神仙来了也不知道是啥情况。

知道了,测试卡还在路上,这几天快递有点慢

网友:
这主板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这板子直接角磨机伺候吧!

网友:
多谢分享 多谢分享多谢分享 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了,测试卡还在路上,这几天快递有点慢

跑卡不动00

网友:
受益良多受益良多

网友:
指点了你也不会修

网友:
好吧,我是小白,但是每个维修高手都是从小白做起来的,

网友:
1.2 跟1.5,3.3V电压,2.5伏,5V,12电压有没有到?有没有短路,声卡网卡串口芯片有没有问题………………测电压,排除法等等

网友:
修好没楼主?小白成长记

网友:
短路了吧 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