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90主板

楼主(2020-02-22):
故障是,联想板,刚开始是正常点亮,然后组装时机箱不是原装机箱所以前置usb可能要变动,在没关机的情况下插入前置usb到主板上,突然电脑掉电关机了,然后现在开机cpu风扇正常转,就是进不了桌面,显示器无反应,开机无自检蜂明警声    肯请大神门指点一二,

网友A:
建议您先更换电池试试!

网友:
你是不是数据线插到供电上 烧桥了。

网友B:
可能烧桥了,联想主板不是原装机箱的话,很容易插错USB的,插错5V直接进南桥,爆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烧桥了,联想主板不是原装机箱的话,很容易插错USB的,插错5V直接进南桥,爆桥

笔记本电脑的板和他通用吗机箱不是原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电脑的板和他通用吗机箱不是原机的

笔记本板肯定不通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板肯定不通用啊,

好吧,等测试卡和万用表到了在跑上查查看

网友:
USB模块烧了,换桥

网友:
联想 N1996 L-A690点位图有吗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板肯定不通用啊,

联想 N1996 L-A690点位图有吗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您先更换电池试试!

联想 N1996 L-A690点位图有吗

网友D:
多半是USB模块烧坏了,换桥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半是USB模块烧坏了,换桥不划算了

现在是不插usb都不开机,只是CPU风扇正常转就是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