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七彩虹显卡 GT630 灵动鲨-1GD5 BIOS 70.08.AA.00.03

楼主(2020-02-22):
情况是这样的,不懂是不是BIOS问题了,接到卡时 测试是不认卡,供电都正常。。 于是找BIOS 找不到这个版本的BIOS,,,于是上BGA加焊。。焊后一样。。于是去找一个GT630的前台牌子的显卡的BIOS 刷上 开机横花屏。。。再找一个刷上  竖花屏。。。。 我想问题下,这种情况能确定是BIOS的问题吗,还是显存的问题 ??

在此 求七彩虹显卡 GT630 灵动鲨-1GD5的固件  BIOS版本 70.08.AA.00.03

网友:
应该是BIOS的显存参数不匹配

网友A:
上VGA BIOS网站下载几个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七彩虹的不好找,这个应该是现存参数不对

网友:
收芯片给的价格应该和卡的价值差不多吧

网友:
坏显卡能卖70。好的也多卖不了20,卖吧  别折腾了

网友B:
横花我这有好几个,全换了一遍没用板子供电问题,现在还没找到解决办法,BIOS刷了不下百个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VGA BIOS网站下载几个试试

是在这个上面找的,但GT630的 也没几个,对应版本号的 没有。。。找了两个类似的  就是出现上面的情况。。。

网友:
别折腾了,这个不能再搞了

网友:
我有完好一模一样的显卡,需要我备份一个bios给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横花我这有好几个,全换了一遍没用板子供电问题,现在还没找到解决办法,BIOS刷了不下百个了没用

原机的BIOS 不认卡。。。。如果供电问题,刷别的牌子的卡的BIOS 应该也不认卡才对吧

网友:
用示波器查一下12V电感上下端的波形,波形不平滑也会导致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