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60 名人堂显卡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0-02-22):
开机风扇转,电压测了5v 、pci、ddr、gpu供电都正常,键盘大小写也亮但就是不显示,试了DVI和HDMI接口都不显示 ,不知道哪里问题,还需要测量哪些电压,望各位大神指导下,感谢感谢!!

网友A:
这个显卡注意一下BIOS切换开关,这个开关坏会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注意一下BIOS切换开关,这个开关坏会不亮

切换线拔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换线拔了 还是老样子

不是叫你拔了,是短接针脚,中间脚跟左右任意一个脚短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切换线拔了 还是老样子

拔了开关线是读不到BIOS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拔了开关线是读不到BIOS的

多谢大神,竟然真的是这个问题,差点要去干核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大神,竟然真的是这个问题,差点要去干核心了!!!

真的是开关问题啊,我修过名人堂的开关坏的,记忆犹新,这个开关按入和弹出都可以连接BIOS,如果开关断开就无法读取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开关问题啊,我修过名人堂的开关坏的,记忆犹新,这个开关按入和弹出都可以连接BIOS,如果开关断开 ...

多谢多谢!!! 有不懂的我还要多请教你!!!!

网友:
上BGA先吹了在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开关问题啊,我修过名人堂的开关坏的,记忆犹新,这个开关按入和弹出都可以连接BIOS,如果开关断开就无法读取BIOS

老司机 老司机 老司机

网友:
先确定认不认卡,不认卡细查3.3跟1.05认卡再排除显存然后在干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注意一下BIOS切换开关,这个开关坏会不亮

这个正解,建议把跳线去掉,短接任意两根,或者换个开关,这样稳定。

网友:
学习了,实际中很多带所谓超频开关的都有这问题,多拔几下就好了,特别是耕升的

网友C:
楼主修好了记得补充下,我很想知道960的怎么修

网友:
开机无显,供电正常,那就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核显,一个是显存,核显概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记得补充下,我很想知道960的怎么修

已经修好了,供电都全的,实在找不出屏幕不亮的原因才发的帖,还是大神指点迷津,超频开关里的铜片拆出来,砂纸打磨一下氧化层,再装回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