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前辈学习,顺便问没有备份原机BIOS能解决开机慢么,谢谢。

楼主(2020-02-22):
向各位前辈学习,顺便问没有备份原机BIOS能解决开机慢么,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谢谢,请问是不是要刷工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是不是要刷工厂BIOS?

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是不是要刷工厂BIOS?

对 论坛有工厂的程序可以找下试试
或者找别人合成一个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论坛有工厂的程序可以找下试试
或者找别人合成一个也可以

老机器,笔记本4代U,me是9.5版本开头的,我下载了me,是不是替换BIOS的me就行了?
谢谢

网友:
左侧是论坛里面下载的,号称原厂的,但是显示extracted,估计也是从别人机器提取的吧,右侧是我合成的。也不知道me是否可以用更新的,是不是只要9.5开头的就行了

网友:
上周五因为设置BIOS里面选项的问题,导致笔记本开机不亮屏、系统不启动,可能BIOS存在bug。
当时还没有编程器,周六花了280大洋,带着一台同型号的笔记本提取了BIOS,刷后能开机,但是20秒才亮机。
当天查找帖子,说是me问题,因为提取的别的机器的BIOS,me中是别的机器初始化的信息,和本机不匹配。只有用原机编程器提取的BIOS合成或者工厂版BIOS才可以恢复亮机快。
但是我联系店铺,说备份的BIOS已经删了

周日拍了一个土豪金和夹子,决定自己研究。
这两天在坛里学习了不少东西,只了解一些大致的信息,成功解决了亮机慢的问题。
总结下:
1、原厂BIOS,未初始化me的。
2、原机BIOS编程器完整备份,uefitool提取me部分,替换到新BIOS文件中。
3、新BIOS,从网上下载公版未初始化的me,替换进去。

我基本采取的是2+3混合的,用其他机器备份的BIOS,然后把公版me替换了进去,刷机解决了问题

估计某宝合成BIOS也基本是这个套路吧。
我提取BIOS中,me的大小为3m多、但是后面一半多的内容都是ffff空字节填充的,公版是1.5m,我用winhex复制了公版1.5M的内容,从3M多的BIOS起始部分替换的,OK。